[电源] 在CC2430上使终端设备依据特定的PAN ID入网一

楼主(2011-09-22):
引  言

ZigBee是一种崭新的,专注于低功耗、低成本、低复杂度、低速率的近程无线网络通信技术,也是目前嵌入式应用的一个大热点。

近年来,ZigBee无线数据网络在我国应用越来越多。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局域网。实际应用于楼宇监控系统、无线方式集中抄表以及矿山救援系统和家电控制等等。文中谈及在我国有较多客户使用的TI公司的产品CC2430。

1  问题的提出

在一片不大的区域内,有数个信道相同的协调器,但是PAN ID不同。当设置了终端的PAN ID后,终端只加入和其上存储的PAN ID相同的协调器。目前本无线组网项目使用的是TI公司的CC2430,其上的ZigBee协议栈为TI的Z-STACK 1.4.3-1.2.1。由于TI公司的策略是终端比较随机的加入其中的一个协调器,即使其上已经定义了特定的PAN ID。从少量的实验来看,CC2430作为终端优先加入PAN ID号比较小的协调器。用户一般无法让终端选择,并且终端扫描网络和请求入网的过程都没有给出源代码。这样便给这类实际应用带来不便。

2  问题分析

关于CC2430/2431网络的形成,可以参考《ZigBee技,术实践教程》一书。该书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守玮和吴灿阳主编。

路由器和终端试图加入一个网络时,首先调用NLME_NetworkDiscoveryRequest()函数。该函数将进行网络扫描,其结果由函数ZDO_NetworkDiscoveryConfirmCB()返回。而发现网络存在后,将调用NLME_OrphanJoinRequest()函数试图加入网络。其结果由函数ZDO_JoinIndicationCB()返回。

遗憾的是,网络扫描和请求入网两个函数都没有源代码,造成无法修改的困境。客观地说,在TI公司的ZSTACK上修改某些参数常常是比较困难的。只好从提供了源代码的ZDO_NetworkDiscoveryConfirmCB()函数和ZDO_JoinIndicationCB()函数来想办法。检测ZDO_NetworkDiscoveryConfirmCB()的代码,发现其最终调用ZDO_FinishProcessingMgmtNwkDiscReq()函数。

而在该函数中,有对路由器的特殊处理。条件编译变量RTR_NWK代表有路由器功能的设备,虽然协调器可以兼做路由器,但执行这段代码的只可能是普通的路由器。

#if defined(RTR_NWK)
……
#endif

……中的代码检索返回的网络信息描述结构,查看有没有和存储的PAN ID相同的协调器。观察ZDObject.c文件中的ZDO_StartDevice()函数,当启动设备模式为“再继续”时,即startMode==MODE_RESUME,终端设备以孤点方式请求加入网络。再继续模式实际上是标识非协调器设备处于网络扫描完成,准备请求入网的状态。分析到此,可以想出办法了。首先定义一个检查是否有PAN ID相同的协调器的全局变量bool变量p_matching。初始化时设其为FALSE。

网友A:
zigbee有协议自身的缺陷 2.4G波段被wifi干扰是不是个问题

网友B:
接下来呢?楼主吊胃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