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使用运算放大器来驱动高精度ADC一

楼主(2011-09-22):
大多数高精度模数转换器 (ADC) 都没有高阻抗输入。输入信号直接通过一个开关连接到一个采样电容器。这种负载存在一些有趣的挑战。
有人试图通过直接连接一个电位计到输入来验证其ADC的运行,如图1所示。这样做的结果通常让人失望,因为获得的结果并不理想。这种情况下,在ADC输入上看到的信号呈现出巨大的峰值,因为大输入阻抗从采样电容器吸取电流,从而导致对电容器充电需要大量的电流。如果在转换器的采集时间tACQ内稳定下来,便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在tACQ内稳定到0.5最低有效位 (LSB) 以下,则会损耗精度。
图2显示了驱动一个高精度ADC的建议电路。CSH为ADC内部的采样电容,而RSW为采样开关的导通电阻(通常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转换器的采集时间tACQ期间,采样开关关闭。
图1 高源阻抗会引起精度损耗
图2 驱动高精度ADC的建议电路

网友A:
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B:
原来如此呀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在信号输出段增加电压跟随器和滤波点路吗,开关通断造成的干扰是否要考虑进去

网友D:
果然是高精度啊

网友E:
这样有用吗??有时间实验进行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