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18 容易死机

楼主(2011-09-22):
(无正文)

网友A:
1)查电源
2) 查复位
3)晶体布线及匹配电容,及内部配置。
4)可以不用外部晶体,用内部DCO.
5)检查程序
6)检查其他外部电路。
用鱼骨法分析,总可以找到在哪里的。
非随机的好找点。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