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430单片机做低频信号源?

楼主(2011-09-22):
1.基本要求
(1)正弦波信号源
① 信号频率:20Hz~20kHz;
② 频率稳定度:优于10-4
③ 非线性失真系数≤3%
(2)脉冲波信号源
① 信号频率:20Hz~20kHz可步进调整,步长5Hz;
② 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1μs
③ 平顶斜降:≤5%
④ 脉冲占空比:2%~98%步进可调,步长2%;
(3)上述两个信号源公共要求
①在负载为600Ω时,输出信号不小于6Vp-p。
②完成5位频率的数字显示。
!刚学的430o(∩_∩)o 哈哈!有谁能介绍一个方案?主要是外围电路需要写什么!懂一点的也可以进来讨论啊!

网友A:
正弦信号源:PWM+LPF(用MSP430估计很难做到,使用C2000问题不大)   或者 DAC ->放大电路。
脉冲信号源: TIMERA->PWM  ->放大电路。尽量使用TIMA1的硬件少CPU 时间的资源。
信号源其实与那种MCU关系不大,在于模拟电路的设计。

网友A:
MSP430中有带 DAC版本的, 多到德州网上看看:
http://www.ti.com/lsds/ti/microc ... product_search.page
MSP430F5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