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MSP430仿真器的驱动程序,但是找不到怎么办啊

楼主(2011-09-22):
买了个MSP430单片机和仿真器,内有光盘的,驱动程序也装上了,也设置430\drivers\TIUSBFET\WinXP 这个文件目录了,但是仍然显示 windows找不到设备的驱动文件。该怎么办啊 ,在网上下了个驱动程序也还是不好这样。求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是不是得把一个驱动文件拷到指定位置

网友B:
最好和卖家联系请求技术支持
我买的一个USB口的仿真器根本就没用我去装驱动,自动完成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