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1-09-22):
最近用STC单片机的SPI来控制8个数字电位器的输出,采用的结构是8位的SCLK ,DIN(MOSI) sDO(MISO),是相同的,通过选择从机电位器的使能来决定那一路选通和输出,输入一直很好,但是发现SDO(MISO)出了点问题,如果我只选通一路的话,SDO并没有输出,但是我是在这条总线上加了上拉1K电阻防止驱动能力不够,可是示波器测量还是没有输出?如果我同时选通八路,写一样的值,然后再来读,就可以读到输出信号(MISO)了,单个的去读某一路就是不行,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有事么高见可以给小弟指导一下子!!

网友A:
也许从机输出很弱,上拉反而把它拉成一直高了。去掉试试。
也许从机使能无效时没将MISO置为浮空,7对1,输出就被拉没了。可以单独测下是否浮空。
一下挂8个有问题可以先挂两个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