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的VREF端口,可作为双向IOA吗?

楼主(2011-09-22):
XC3S200A的datasheet中,说VREF端口不作为输入电压参考电平时,可以是user io或input- only pin,是否表示可以做通用双向IO?有使用过的吗,是否好用?请各位指点,多谢!

网友A:
可以,一样的。

网友B:
可以,如果看见Datasheet上面写明IO的都可以做为普通IO用,这是Xilinx的优势:)

网友C:
原来酱紫啊

网友D:
实话实说,没用过。不过现在知道了。

网友B:
:)知道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