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发帖请教

楼主:
如图,三角波峰峰值1V,频率300HZ,由采集卡生成,运放为TLE2142,正负18V供电,放大十倍后,驱动FP滤波器(光学滤波器,容性负载,这里用2.2UF无极性电容代替)
第一种接法如上图,负载的另一端接地,当调节滑动变阻器阻值由大到小时,波形会发生变化,如图从左到右,当电阻调到最小,趋于短路时,波形明显变好,另外就是,运放会发热,信号频率越高,发热越厉害

第二种接法如下图,负载另一端接负18V,与运放负电源同电压,这个时候测试波形很正常,运放也不发热,怎么调节滑动变阻器波形也不失真,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我该用哪种方式驱动,谢谢

网友A(2011-09-22):
正负电源对地接个去耦电容(0.1μ)试试看结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运放的电源都去耦了的,一个22uf钽电容并一个0.1uf 瓷片电容

楼主:
我自己觉得用-18v接负载负端不外乎就是相当于给了一个18V的直流偏置,但是没想到会影响驱动信号波形,而且是信号出奇的好,很是不解,求指导

网友A:
如此,只能理解为那个“2.2UF无极性电容”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不是电容的问题,我就是用2.2uf电容代替一个负载

网友B:
这个可能是电源问题,要上+ 、- 电源电路图才好分析。
我认为更好的方式是把反馈接到A,这样失真应该更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V为明纬开关电源模块提供,经34063升压和反向升压到正负21V
再经过7818和7918,降压到正负18V,这就是我的正负电源产生部分

网友C:
这个是运放的拉电流和灌电流的问题,也就是输出source current,和sink current的问题呢,负载是理解的容性负载吗?
LZ最好是测一下可调电阻两端的电压,用math通道,减一下,看看电流的流向。

网友D:
楼主测一下pin7的电位。

楼主:
9# virtualtryon [

你好,这是滑动变阻器的两端的信号,并且做了减法运算,几乎为零

楼主:
我开始也觉得是运放供电电源我没处理好,于是就直接用明纬的开关电源模块提供的正负15V供电,并且都做了去耦,在信号频率高一点的时候,大约大于100hz,后者驱动方式运放发热也会厉害,求指点

网友E:
我一直觉得FP不止是容性负载这么简单,他的ESR参数说明书一般都没有给,当初在做FP驱动的时候,我就怀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