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x的IO口以通用OD方式输出接上拉5V可否输出5V?

楼主(2011-09-22):
资料没看太懂,因为我电路的状态不对,所以不知应该是多少,现在测得高为3.8V,不知对不对?

网友A:
重复了,见楼下。

网友A:
能承受5V,但不代表能输出5V,即使你使用上拉电阻接5V也只是输出3.8V左右,因为STM32的IO口是有钳位二极管连接其3.3V电源的,一般来说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是0.3-0.7V,所以其IO无论如何也达不到5V。

网友B:
LS所言有偏差。
STM32有2种IO。
一种是带模拟功能的,这种IO确实上拉到5V也会钳位在3.8V,且这种IO是“不允许”上拉到5V的。
另一种是标“FT”(Five Tolerant)的,这种IO的钳位二极管并不接到3.3V,而是内部的一个5V的钳位节点(可以看做5V稳压管),这种IO是可以上拉到5V的。

楼主:
楼上所说的这种初始化的代码是什么?我没找到呢?

网友C:
嗨,开漏啊.

楼主:
我的就是用的开漏啊。

网友D:
mcuisp总结的很全面

网友E:
4楼正解:使用5V容忍引脚,配置为开漏输出并片外上拉到5V。

楼主:
我明白了,没仔细看资料,在IO口汇总表上才有的,在IO功能描述中没找到。谢楼上各位。

楼主:
怎么不能结贴给分呢

网友E:
怎么不能结贴给分呢
引用 楼主:

你根本就没有给分,怎么会结帖给分呢?

楼主:
不好意思,下次一定注意,给香主和mcuisp把分给补上。

网友F:
耐压5V功能太有用了,430就是不具备这个功能被我抛弃了

楼主:
这个功能在新的单片机或处理器上好多都有。

网友G(2011-12-2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要个5V的,没有办法,只能想办法转接了

网友:
接上拉电阻吧,芯片的驱动能力不够,电压可能没有问题,但是电流肯定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