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的增益与偏移该怎么设,例如信号是±10mv的

楼主(2011-09-22):
:'( cs5532调了好久,复位能成功,手册看了N遍,但是还是搞不懂偏移和增益该怎么设,在什么时候写入,还有在执行转换的时候,到底是发个命令读一次,还是一直等待SDO为0时就可以读,在网上也看了一些别人的程序,按照手册上去对比,大多不能理解那些程序的意义,小弟是菜鸟一个,望高手或用过的朋友,可以给个程序的流程图或可以在液晶屏上显示的程序,在此谢谢各位了
希望有用过的朋友在此分享一些经验,随便说两句也成

网友A:
ADCS5_WRITE((Config|Write),0x401801);//03--rising edge  关闭 HPF  ucMCLK/K gain = 50 0-VA+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小弟很菜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留言呢,不能让帖子沉下去,顶上

楼主:
21ic的高手们在哪里啊,cs5532的问题有很多人在问,应该有很多朋友用过啊,怎么没有人说两句呢,不能沉下去,我再顶

网友B:
楼主用的cs5532  我最近在用cs5550  还在写代码阶段  但是datasheet看的不是很明白 特别是增益和偏移校验部分 可以讨论下  呵呵

楼主:
共同探讨

网友C:
cirrus官网上有例程的。记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连续转换方式,一种是单次转换。
单次转换靠命令起动,每转换一次发一次。连续转换,启动命令发一次就行了,后面判断SDO就行了。

楼主:
网上的例程要好用就不用在这里问了,我想问的是偏移和增益应该怎么调,我的单次转换能成功,连续转换就不行,搞不懂了,我设了双极性,可是在信号小于0时还是溢出,无比郁闷

楼主:
:dizzy:什么时候问题解决了,就结贴,要不我一直顶着,现在又出现个新问题,明明设置了双极性却不能接收负信号,一接收负信号后8位就变成FF了,正常应该是00要么溢出应该是04,怎么就是FF了,数据也乱跳没有符号位标志,真是郁闷无比

楼主:
搞了很多天,也没有发现偏移与增益的意义,算了

网友D:
偏移没用过,增益到是用的CS5532自带的!增益可以根据设置的量程电压来选择

楼主:
楼上知道增益该怎么计算吗

网友E:
偏移就是将零点或你认为合适的转换起始点移到你想要的数据的地方,增益就更清楚了,参考电压是5伏,表示输入信号的范围是0~5伏。但由于有增益(内部放大),可以将信号放大一定的倍数进行转换,比如增益是128倍,则输入信号范围为0~39.0625毫伏,超过则溢出。这只是单极性的情况。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放大增益我是懂的,只是校准中的偏移和增益我就搞不懂怎么设了,要么溢出,要么就没有什么反应
不了解楼上“你认为合适的转换起始点移到你想要的数据的地方”的意思,比如现在传感器无负载但是信号有1mv可以偏移成0mv吗?那又该怎么计算这个偏移呢,如果每个传感器不相同,又怎么计算偏移

网友F:
这种矫正偏移的方法不可取,因为你很难知道偏移1mV是不是信号本来增加还是偏移

楼主(2011-10-24):
那校准中的偏移和增益是个什么意思,又该如何使用,还是就不用

网友G(2018-04-11):
你好,请问您一点关于芯片cs5532的问题,如果采用VA+=5v.VA-接地。vref+接5v,vref-地,请问系统校准应该如何操作,手册实在没看明白。。。

网友H: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