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信号无法找到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1-09-22):
为了调试逻辑,现在很少再将FPGA中的信号引出,通过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来观察,更多的是在工程中生成stp或者cdc文件,通过signalTAP或者chipscope这两个工具来调试.
但我们发现,有时候在chipscope中很难找到你预期的信号,这往往是被综合器优化掉了,或者更改了信号名.我发现有效的方法是在源代码中加上约束语句,这样就不用对代码做大的改动.
例如:
在VHDL中:
为了观察sys_rst信号,sys_rst往往是组合逻辑,如果在chipscope中很难找到.我们先将 sys_rst用采样时钟打一拍,输出为sys_rst_d.
process(sys_clk)
begin
   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1' then
    sys_rst_d <= sys_rst;
   end if;
end process;
然后在信号定义下面加上
attribute keep        : string;
attribute keep of sys_rst_d    : signal is "true";
这样在chipscope中很容易就能找到sys_rst_d 信号.

Verilog中:
只需将需要监测的信号输出到port,然后加上约束就行.
例如:
output          rx_sof_det_out /* synthesis syn_keep = 1 */;
output          rx_eof_det_out /* synthesis syn_keep = 1 */

网友A:
嗯,很是用的一个技巧

网友B:
将来可能用到

网友C:
:victory: 非常好

网友D(2012-02-16):
output          rx_sof_det_out /* synthesis syn_keep = 1 */;需要加上” /* */ “?这不是把里面的内容注释掉了 吗?

网友E:
有多学到一点东东了 哈哈

楼主:
output          rx_sof_det_out /* synthesis syn_keep = 1 */;需要加上” /* */ “?这不是把里面的内容注释掉了 吗?
引用 网友D:
但是综合器在这种情况下不如此认为:)

网友F:
很佩服猴版呀

网友F:
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跟领导说下 加薪吧 不能白分享

楼主:
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跟领导说下 加薪吧 不能白分享
引用 网友F:
你们领导给我加薪?

楼主:
很佩服猴版呀
引用 网友F:
表客气~

网友G:
看看猴版的帖子 感觉好专业哦

网友G:
问下猴版 你业余时间爱钻研什么呢

楼主:
支持猴版
引用 网友H:
粉丝~~

楼主:
看看猴版的帖子 感觉好专业哦
引用 网友G:
嘿嘿

网友I:
原来如此。。

网友J(2012-03-23):
回复 楼主:

邪恶的联想ing

网友K:
这个确实很实用,观察寄存器也行
reg [7:0]  xx     /* synthesis syn_keep = 1 */
这样,这个寄存器xx,就可以用Chipscope观察。

网友L:
跟着猴哥,
就是好 , 有肉吃
学习

网友J(2012-07-18):
回复 楼主:
猴哥,我用了一下你说的关于VHDL方法,貌似在Chipscope中还是找不到想要的信号~怎么办?

网友M:
我得去试试了  给力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猴哥,我用了一下你说的关于VHDL方法,貌似在Chipscope中还是找不到想要的信号~怎么办?
引用 网友J:
不是每个信号都好用。
只能改善。不代表全部解决。

楼主:
我得去试试了  给力啊
引用 网友M:
哈哈

网友N(2013-01-25):
/* synthesis syn_keep = 1 */
是什么意思啊  新手不懂

网友O:
很受用啊,最近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P:
终于知道Verilog怎么设置KEEP了。
这个特性是语言本身的语法吗?

网友O:
猴哥,我在Verilog中在module后面的端口声明中家了output status/*synthesis syn_keep=1*/,status还是看不着啊,status是状态机的状态,在case语句中用到的

网友Q(2013-03-29):
在Verilog中:
只需将需要监测的信号输出到port,然后加上约束就行.
例如:
output          rx_sof_det_out /* synthesis syn_keep = 1 */;
请问lz这个约束是直接写在代码行还是写在用户约束文件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猴哥,我在Verilog中在module后面的端口声明中家了output status/*synthesis syn_keep=1*/,status还是看不 ...

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如果不能成功,请例化chipscope使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N:
/* synthesis syn_keep = 1 */
是什么意思啊  新手不懂

这个在xilinx里称为综合约束.我可以再教一着,即在ISE项目工程中右击Synthesis-->process property-->将层次性设为,yes或者soft,这样与/*synthesis syn_keep = 1*/配合基本能抓到自己想要的信号

网友S:
我这个设置了,但有的信号还是抓取不到!猴哥有时间讲解一下,怎么例化chipscope使用,现在大多都是直接插入chipscope观察的

网友T(2013-10-17):
GoldSunMonkey,这么眼熟,原来是从我百度空间找的东东,哎~~~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