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阻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22):
50欧说的是特性阻抗。是通过pcb做板的时候控制线厚线宽绝缘隔离厚度等等去控制的吧?

网友B:
这个很难作,

网友C:
高频下的阻抗匹配不是靠加电阻实现的,建议严格参照器件手册中的匹配电路进行设计。

网友D:
可以叫PCB板厂帮你搞定。

网友C:
国内绝大多数PCB厂可没有那个实力。

楼主:
手册中没有对PCB的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