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平转换电路是否可用IC代换?

楼主(2011-09-22):
电路如下:输入端电源+5V,输出端电源+15V,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没看到电感,估计是电荷泵

网友B:
二极管都没看到,也不是电荷泵

双路电源的话,如果5V电平转15V信号电平,用不着这么一大堆三极管吧?
2个三极管就搞定的事

网友C:
5-15V的电平转换可以用光耦或者运放实现,前者需要足够驱动能力,后者需要高压供电。

网友D:
5-15V的电平转换可以用光耦或者运放实现,前者需要足够驱动能力,后者需要高压供电。
*****************
匪夷所思!

网友E:
5-15V的电平转换可以用光耦或者运放实现,前者需要足够驱动能力,后者需要高压供电。
*****************
匪夷所思!
引用 网友D:

咋了?似乎没见到什么毛病吧。。。

网友D:
毛病是:如果不是钱多得没处扔的话就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E:
毛病是:如果不是钱多得没处扔的话就是哪里短路了
引用 网友D:

这得看产品了,如果是担心不共地造成麻烦,则用光耦也是自然的事情。

网友F:
二极管都没看到,也不是电荷泵

双路电源的话,如果5V电平转15V信号电平,用不着这么一大堆三极管吧?
2个三极管就搞定的事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的关键是电容

楼主(2013-01-02):
ADCMP563BR模块有相似的功能•

网友G:
ULN2003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