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关于Clocking Wizzard的一个问题,设定输出与实际不符

楼主(2011-09-22):
(无正文)

网友A:
值得借鉴的教训,半个月啊...

网友B:
哈哈 这样看来调用IP不保险啊
珍惜时间 远离IP

网友A:
不调用IP也不行啊,自己写?那时间费的更多了

网友C:
:( 谁说是IP的问题了?就是应该用CoreGen,不然你更发现不了
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自己仔细去看看Spartan-6 PLL的文档,搞清楚PLL的内部结构,分频倍频究竟是怎么出来的。
在你同时输出几个频率的时候,你有没有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你随便写什么频率都可以生成的吗?你写的几个频率会不会根本就生成不出来?
在你自己都对PLL内部结构不清楚的情况下,直接写原语就是更大的冒险。

譬如,你现在的频率参数:
输入 100
输出 150、250、33.3
也就是说,这三个输出与100 之间的关系是:
3/2,  5/2,  1/3
你仔细看一下PLL的结构,你看看这几个质数怎么求最小公倍数及最大公约数,会不会求出来的数超过的PLL的分频/倍频系数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正解啊! strong re
受教了

楼主:
:( 谁说是IP的问题了?就是应该用CoreGen,不然你更发现不了
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自己仔细去看看Spartan-6 PLL的文档,搞清楚PLL的内部结构,分频倍频究竟是怎么出来的。
在你同时输出几个频率的时候,你有没有闪过 ...
引用 网友C:

..

网友C:
的确如此。以前我都是例化原语的,用的时候会去查手册,看设的MULTIPLY和DIVIDE倍数是否在范围内。即使自己不查,如果设的超出了范围,在编译的时候也会报错提示的。
这次确实是大意了,最早工程建立时是另一个同 ...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是的,这个也是ISE设计不好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是有Timing不满足的时候不报告,出了问题再回来看才发现。

网友B:
回复 网友C:
PlanAhead有这个问题么??

网友D:
:( 谁说是IP的问题了?就是应该用CoreGen,不然你更发现不了
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自己仔细去看看Spartan-6 PLL的文档,搞清楚PLL的内部结构,分频倍频究竟是怎么出来的。
在你同时输出几个频率的时候,你有没有闪过 ...
引用 网友C:

嗯,Hardware thinking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嘴上,只有吃了苦头才会理解,好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网友E:
额,这个我还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