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信号(AV信号中的一种)可以用示波器测量到它的频率吗

楼主(2011-09-22):
我用示波器测量不到CVBS信号频率,这正常吗?它应该有频率为什么测量不到啦,我做了一个DVD视屏AV 信号通过2.4g 模块发送过来,我怎么判断接受模块接受到了信号。

楼主:
我用示波器可以检测到视频信号吗?

网友A:
选择视频触发, 不过你的示波器要支持, 这样你可以指定到你想要看的任意一行信号。
CVBS没有什么频率之说, 要么是NTSC, 行频15k,场频60Hz, 载波频率3.58Mhz, 还有PAL,SECAM等制式,  兄弟你可以了解一下先

网友B:
你不会直接传CVBS信号吧,除非你的2.4G信道是模拟的,数字信道必须重编码。至于能否看到CVBS信号则要看你的示波器是否支持,要有足够的带宽和适当的触发方式。

网友C(2011-12-28):
楼主测出CVBS的信号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