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MPLAB平台下,如何加密一个函数呢?

楼主(2011-09-22):
请教大家,我现有一个函数代码想加密,现后共享他人使用,请问有没办法呢?

网友A:
做成 LIB 文件.
就可以源代码不公开了.

网友B:
好像调试时,LIB可以被反汇编看到的。

网友A:
反汇编看到的又不算是源代码.
再说, 如果真是值得不公开的代码.
让人看反汇编代码, 不大容易弄清楚的.

网友C:
LIB生成的是2进制OBJ文件居多,如果一定要看,也只能看到2进制文件。

如果2进制也不想被人看到的话,那就做BOOTLOAD的方式把自己的函数和别人的程序通过BOOTLOAD再进行组合。

网友D:
做成.O文件,加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现在看到别人是可加密,生成的加密文件为*.LPP格式的,也有找了点资料,下周开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