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440第一次下载自己Make的.bin文件,但是,不能执行

楼主(2011-09-22):
我的板子是Mini2440 ,设置的从NOR启动,借助终端和DNW下载程序,我第一次按照说明书,设置了ADS,然后生成了测试led的目标文件,但是,下载之后,终端就显示了如图的信息,我不懂是为何?求大侠相助!

网友A:
下载到内存运行没有遇到过呀

网友B:
没遇到过;不过可以下载到nand中试试;

网友C:
估计是MAKEFILE里面地址定义有BUG

楼主:
回复 网友C:
神马makefile,不是,是我第一次在用ADS时,那个初始化的汇编文件没有引用,就是那个bootloader没有执行,所以,一直提示说不能启动vivi!对吧?!

网友C:
5# yff1030 额 VIVI和那个启动代码是两回事哦  如果 你要用vivi下载裸机的代码  你得先用JFLASH把vivi烧到NOR里面  或者直接用JFLASH把用户bin文件烧到NOR里面运行也可以的   至于你说的那个启动代码是CPU在进入main前   对一些硬件、异常向量表、栈等的初始化  与bootloader没关系哦

网友C:
你命令错了 应该是a命令  d是下载到内存中运行
你makefile可能是把代码“放”到了nan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