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C滤波

楼主(2011-09-22):
电源常用CLC滤波,电感在断电时,会产生感应电动势,这个电动势会不会击坏IC,如果会,大家都怎么处理的,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一般不会,因为CLC滤波有两支大电容,电容会吸收电感储能。
但电感很大,电容较小时就有危险。
不过,很少有人这么设计,因为电感贵电容便宜,所以从成本上考虑,应该尽量用较小的电感,较大的电容。

网友B:
感应电动势

楼主:
一般不会,因为CLC滤波有两支大电容,电容会吸收电感储能。
但电感很大,电容较小时就有危险。
不过,很少有人这么设计,因为电感贵电容便宜,所以从成本上考虑,应该尽量用较小的电感,较大的电容。 ...
引用 网友A:

47uH的电感,220uF的电容,电感大吗?或者设计师滤波器时,一般有没有规定电容比电感至少大多少倍?

网友A:
4楼:
电感和电容无法比较“大多少倍”。

你只能比较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

网友C(2022-04-02):
应该如何计算选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