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块前的限流电阻

楼主(2011-09-22):
我的板子上有一个7812我想在输入端加一个限流电阻,想看下大家的见意,如果没加这个限流电阻的话,工作电流是在13MA-26MA之间,如果要加,请教一下应加多大!
感谢!

网友A:
re LZ:

三端稳压输入不需加“限流电阻”,只有在输入电压过高时串一个电阻以分掉一部分电压,如此可以降低一点三端稳压器的功耗(其实是转移到了电阻上去了)。规范设计应该是使输入电压合适才是。

网友B:
亲,加来干啥用的?

网友C:
大家的见意

网友D:
如果稳压器的耗散功率够就不必加,分担耗散功率的话,根据输出电流和要分担的耗散功率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注意同时要正确选择电阻的功率。

网友E:
2楼和5楼的解释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