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22):
各位大侠,小弟新手一个,想问一下在芯片和外部存储器都空的情况下,如何把自己的应用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中去,是不是还要一个引导程序啊?仿真器用JLINK

网友A:
用loader加载u-boot,然后烧写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要先把loader.bin下载到内部RAM,然后运行loader,再把u-boot下载到SDRAM中运行嘛?那我那应用程序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