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端反相端电压为什么相等呢?

楼主(2011-09-22):
同相端反相端电压为什么相等呢?当拨码开关断开是,电压就不相等了。而且变换是同步的(同相端边反响段也变)

网友A:
因为开关未断前运放存在负反馈,开关断掉后负反馈没有了。
此即运放工作的“虚短”。
看书吧,任何一本讲模拟电路的书上都有。

网友B:
“虚短”——由极深度负反馈所致,其实只有理想运放才成立,实际运放多少总有点差异。

如果负反馈不存在或受限制(如电源)时,虚短也就不成立了(你这里的“拨码开关断开”便是)。

楼主:
maychang老师,“虚短”、还有“虚断”在书上看了。但是还是不能理解,“虚短”就是同相端和反相端短路吗?
“虚断”是同相端和反相端断路吗?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C:
不是短路  是虚短。。。。
也不是断路,是虚断。。。

看看内部电路

网友B:
to 4L:
“虚短”非短路,而是由于(深度)反馈迫使其相等。但若反馈失效,则其还是会不等位。

“虚断”是表示运放的输入阻抗非常大,以至于近似可认为无电流流入(或流出),则被认为断开。

网友D:
上面讲的很清楚了,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