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难度的题我一般不出

楼主(2011-09-22):
char a = 2;

a += a++;

执行以后a的值是多少?

网友A:
这种难度没有意义,只会被骂

网友B:
多打几个括号又不会死人,分不清就用笨办法写!仅代表个人鄙视炫耀语法而不是方法的人。

网友C:
看看书就知道了,但是我就是不看书,大不了用不用**的公式写。
多打几个字母又怎样?

网友D:
没有测试过 不承担责任
实际干活中 千万不要这样子写 会死人的

网友E:
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我一般不会回答.

网友F:
:P有意思吗?

网友D:
刚在GCC下测试 结果就是等于5 或许别的编译器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网友G:
keil和mplab的结果一样吗?有意义吗?

网友H:
考试的题, 工程中没有这样应用的吧。

聪明的软件工程师都写弱智的代码。
弱智的软件工程师都写聪明的代码。

网友I:
是找骂的,LZ可以把这个语句 无限扩展下去

网友J:
你们见过程序一开始就:
#define __ a
#define ___ b
#define ____ c
#define _____d
#define ______ e
#define ________ f
#define _________ g
#define __________ h
……
然后程序里给你搞一堆下划线的没有……:lol

网友I:
ls比混乱是吧?
我也上一个

  1. #include"stdio.h"
  2. main(int _){_^*("^o^"+(*"@_@">>7))-74?putchar(_^*&("- -!"[1])-13?*(&"=^_^=Mx"Mehc'2)IB[RLCET-_-b"[_]+4)^_-1:10),main(*("^o^y"+1)-'n'+_):*"^_^";getch();}

网友K:
哈哈,这笑话果然够劲爆!

网友L:
我的答案是5。但是本人绝对不写这样的代码。

网友M:
楼主估计已经面壁去了:lol

网友K:
我不会....

要是手下哪个小弟写这种代码, 直接找个杂活让他跑龙套去....

网友N:
像小jj这么干,新人是永远不会成长的。

网友I:
像小jj这么干,新人是永远不会成长的。
引用 网友N:

可以当考试帝 面霸

网友O:
a += a++;
一般来说最低优化等级下,应该为5,
标准运算为
a+=a;
a++;
两步。

但是有些编译器会优化比如:  a++,先push a,然后a+=a; 然后pop出来再++
以前测试过一个类似的,当时VC6的编译器没有问题,VC8的优化后就有我说的这个样子,只是测试的例子和楼主的不同,但是样子差不多。

网友P:
直接无语。。LZ想说明编译器够智能吗

网友Q:
好无意义的回答。你直接可以1+1 却搞个100-100+2-1

网友R:
你们见过程序一开始就:
#define __ a
#define ___ b
#define ____ c
#define _____d
#define ______ e
#define ________ f
#define _________ g
#define __________ h
……
然后程序里给你搞一堆下划线的没有……:l ...
引用 网友J:

呵呵,我写过这样的工具,不过不是改成下划线,而是改成O0的组合

网友S:
答案是5

网友K:
呵呵,我写过这样的工具,不过不是改成下划线,而是改成O0的组合
引用 网友R:

不是很明白,这位兄弟指点下:你为啥这么干呢?

网友T:
则明显就是“没有难度的题”。

只有LZ你自己认为是有难度

网友R:
不是很明白,这位兄弟指点下:你为啥这么干呢?
引用 网友K:

不是针对C/C++代码的,是针对java的。
Java的de-compiler可以反编译出源码的,这样做了就算有源码也看不明白了

网友K:
像小jj这么干,新人是永远不会成长的。
引用 网友N:

企业不是培训机构.

我要的是结果.

打仗, 不管死多少人, 要的是成功.

写代码就得规规矩矩的写. 否则就是高昂的维护成本.

做的很好的语音比如python.

除了这些烂七八糟的烂C语法, 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我们解决, 脑细胞都不够用的, 还没事处理这玩意.....

要是鼓捣指针还有点用, 鼓捣个优先级有意思么......

网友K:
不是针对C/C++代码的,是针对java的。
Java的de-compiler可以反编译出源码的,这样做了就算有源码也看不明白了
引用 网友R:

还不如花那个精力考虑考虑今个去调戏哪家的闺女....

网友R:
还不如花那个精力考虑考虑今个去调戏哪家的闺女....
引用 网友K:

如今这世道,小心被人反调戏了;P

网友U:
5,肯定的!

网友V:
同意NE5532大师的

楼主:
论坛愤青多啊,最近在做8051的软仿真软件,在对指令SJMP进行解释时这样写:

PC += (signed char)ROM[PC++];

由于平时我也喜欢研究一下编译器的效率问题,所以对这个表达示产生了兴趣,从编译结果看,答案是5,

在此与大家共勉。

网友W:
只要概念清楚,这道题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X:
答案:5
先计算a++, 返回值为2,结速后,a=3
再算a+=2; 此时a=3,所以结果为5。

网友Y:
C语言自学得不好,不晓得

网友Z:
ls比混乱是吧?
我也上一个
#include"stdio.h"
main(int _){_^*("^o^"+(*"@_@">>7))-74?putchar(_^*&("- -!"[1])-13?*(&"=^_^=Mx\"Mehc'2)IB[RLCET-_-b"[_]+4)^_-1:10),main(*("^o^y"+1)-'n'+_):*"^_^";getch();} ...
引用 网友I:
:dizzy:

网友AA:
无聊,钻牛角尖的玩意,笑笑就是了。大家别当真。建议以后碰到这种无聊问题就直接删帖

网友AB:
大家照顾一下菜鸟
虽然不能这样写 但答案肯定是会有的 谁能解释一下具体步骤 “++”是什么时候加的?是A==4之后吗?

网友AC:
20楼太搞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