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2 ADC 输入求助

楼主(2011-09-22):
现在有个正负信号输入到STM32 ADC中,ADC 输入信号:
ADC input range: VREF– ≤ VIN ≤ VREF+
请教高手用什么方法能去除负电源 并将信号限制在 VREF+以内?
求方法.谢谢高手们了.

网友A: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什么叫去除负电源?
什么叫“将信号限制在 VREF+以内”?

楼主:
一个转换出来的电压信号 接传感器时大概0.8V-5V 不接传感器 输出是负电压
我就是想让输入 限制到 0-3.3V 以内采集 有负电压输入怕损坏IO口
有没有什么办**

网友B(2014-04-25):
用运放做加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