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分为二输出

楼主(2011-09-22):
有这么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我现在的电源输入分为两种,一种是9到36V,通过电源芯片转为5V之后给主板供电,另一种输入为5V,直接给主板供电。外部输入电源随时变化,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一种器件,一输入量输出?

网友A:
看几遍没看懂楼主表达的嘛意思

反正主板供电都是5V,为嘛要求两输出?
电源来源如果分两种(9-36和5V),而且这两种都可能用到的话,如何叫一输入?

网友B:
楼主的描述确实含混,楼主的意思是用两个外部电源同时给负载供电么?

网友C:
是不是说有外部9-35V就用这个供电,没有就直接用5V供电?5V就是备用电源?
如果是这样,5V电源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到电源芯片输出端就可以了
这就是两输入一输出了。

网友B:
别猜了,让楼主自己说清楚。

网友D: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