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1-09-22):
如图所示,A与B之间进行SPI通讯,SPI线上会有相应的小瓷片电容,就我现在的理解,该电容的大小与时钟的频率有关,频率越高,相对来说,容值越小,但是具体如何选择电容,却不是很清楚,还有就是在EMC方面,如何通过改变电阻和电容的大小,提高我的群脉冲抗干扰能力

网友A:
这些电容似乎没有什么用。

楼主:
那只能在SPI线上再串入电阻,跟电容配合形成低通滤波才能有点效果吧

网友B:
很感兴趣这么大的电容,楼主SPI速度多少。

网友C:
这么大电容在上面,波型全部变掉了!如果接口是OD门的,波型的上升全靠10K对102的充电了。
干扰是无法避免的,关键还是软件上的冗错能力,应该多在数据读写的错误处理上去考虑。

楼主:
CLK是39K,速度不是很高。

网友D:
应对脉冲群测试,可以串磁珠同时对地加小电容。

楼主:
我电路图中的电容选太大了吗?实际产品中就是这么用的,好像波形也挺好的,没有出现5楼说的情况。

网友D:
对波形的影响要看信号的频率。

楼主:
想请七楼谈谈群脉冲对电路影响的机理。

网友E:
缩短通讯距离 能提高抗干扰

网友F:
参考一下

网友G:
可以考虑串联磁珠,或电阻。

网友H:
中间串联22ohm的电阻,效果应该会好些,当初我的产品SPI也是这样,后来串上22ohm电阻后,好很多,LZ不妨试试.

楼主:
原来我这边串330欧姆电阻的,效果也还可以

网友I:
加两个速度合适的完整232串口芯片吧

网友J:
感觉LZ的RC值有点大,在减小应该会更好。。。

网友K(2012-08-24):
并联电阻这样的方法应该是不对的,信号完整性中没有这样的解决方案,这样并电容不知道理论依据在哪里。
串联电阻是解决方法之一。

网友L(2012-10-14):
我们公司的电路中是串了电阻的。

网友M(2012-12-27):
学习了,最好的是串个电阻,再加个小电容。
不应上啦

网友N(2018-06-22):
12楼的方案可以

网友O(2019-08-26):
楼上的效果都不好 , 我试了  200~300Mhz 的毛刺 没效果

这个频段电容效果差,磁珠或者小电感会好一点

网友(2022-01-10):
必须点赞,来自2022年的第一个赞,加电阻干扰消失。感谢各位前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