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1-09-22):
我想得到一个输出是1.5mA恒流源,使用的是TL431A,第一张图是TL431A数据手册上的一个电路,Vref=2.5V;第二张图是我自己设计的电路。
     根据数据手册上说的,Iout=2.5/1.6=1.5mA;可事实上,当Rload=1k的时候,它两端的电压是2.06V,Iout=2.06mA。而且Rload变化的时候,Iout也在变化。
     请各位熟悉这个东西的大侠指点,谢谢!
图一:

图二:

网友A:
R1中的电流,一部分流入Q1基极,还有一部分流经Q2,最终流过Rload。

楼主:
哦,那怎么保证输出电流是1.5mA左右呢?:o
我最终是想让它流进压力传感器的。

网友A:
3楼:
将Q1集电极接电源处断开,负载接入此处。

网友B:
Q1在这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C:
为R3提供电流!

网友D:
数据手册有误导的嫌疑,这个电路是用在较高的电压(比如)、较大的电流下才好。为了能让431工作,必须保证两条:
1、Vref=2.5V,因此R3的电流为2.5/1.6k=1.56mA
2、Ika至少为0.4mA,
这两个加起来,这个电路恒流至少要1.96mA,所以不可能取得1.5mA的恒流。即便你可以通过增大R3来取得1.5mA,但那也不恒流了,因为这个电路的本意,是R3流过的电流要远大于Ika。

网友E:
LS解释的很对。
恒流值要远大于TL431的最小工作电流才有意义。

网友D:
有关2端小电流发生器,可以参考我在38度的**: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 ... &toread=1#57372

对了,38度不注册看不到附件,我还是拷贝到Word上载一下。

网友F:
对于这么低的电流,楼主可以用LED替代431,然后靠合理的R3取值即可得到你想要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次,可是还是得不到恒流源,这时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
确实如7楼所说,电压电流太小了,都不能保证Vref=2.5V.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这时的Vref=1.8V,没有认真看数据手册。: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非常感谢你。是的,我加的电压和电流太小了。
我后面把三极管去掉了,电路如下:

这时,Vref=2.5V,流过R2的电流就等于流过Rload的电流,约1.25mA.后面把Rload换成压力传感器就应该好了。

网友G:
哦,那怎么保证输出电流是1.5mA左右呢?:o
我最终是想让它流进压力传感器的。
引用 楼主:

你的应用用这个电路是不行的:
VCC=5.0V,VREF=2.5V,VCE ~=1.0V才能恒流,留给压力sensor的电压也就1.5V,
这个压力sensor还怎么工作?你的精度就会比恒压供电还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哈,你的资料对我非常有用。
我刚开始接触电路,很多东西都搞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谢谢,我后面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对,我错了,前面。
那你帮我看看,我新接的这个电路怎么样?

网友G:
回复 网友G:
恩,对,我错了,前面。
那你帮我看看,我新接的这个电路怎么样?
引用 楼主:

你的传感器是怎么样的,这很关键,你后端的采样电路又怎样,这些都要匹配才行,不要为了恒流去破坏这些原则!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原来还要匹配才行。我的传感器是:FPM-05PGR

我看到它需要的恒流是1.5mA,就先做了一个恒流源电路。后面的信号放大采集还没有做呢,等我做好了再发出来哈,谢谢你。

网友G:
18# weiluo2242 所以说嘛!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datasheet?
我看到里面有一项桥阻:4000~6000R!1.5x4000=6000mV。
你这个1.5mA恒流源还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