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蓄流二极管虚焊的影响

楼主(2011-09-22):
无意中发现如图所示的DC/DC模块,在蓄流二极管D51虚焊情况下,输出电压还是正确的,由于示波器不在身边,没有测量相应的波形,现在不明白在不存在蓄流回路的情况下,为啥输出还可以稳定呢

网友A:
续流二极管开路,电感L储能将产生比较高的自感电动势,可能将芯片内开关管击穿。
但在负载很轻(负载电阻大),输入电压不高条件下,芯片内开关管有可能经得住L产生的电动势而不被击穿。
至于输出电压,续流二极管开路后只要芯片内开关管未被击穿,仍能保持稳定。

楼主:
恩,谢谢MAYCHANG大哥的解释。

网友B:
其实是GND到SW之间有个保护二极管,这个二极管刚好代替了D51的作用。
而且GND到大多数引脚都有个这样的保护二极管。

楼主:
楼上的解释更加简洁,我喜欢,哈哈,那这样说的话,其实可以不加蓄流二极管了,用该保护二极管就行?

网友A:
5楼:
某些芯片内部有续流二极管,可以不外加。
但若靠内部保护二极管续流,负载很轻时可以,输出电流大了就不行。

网友C:
楼上的解释更加简洁,我喜欢,哈哈,那这样说的话,其实可以不加蓄流二极管了,用该保护二极管就行?
引用 楼主:

拿一颗还没焊上去的芯片测一下就可以确定是不是有这个二极管

如果测出来有的话,留意一下测到的Vf是多少,然后你就知道该不该加肖特基了

楼主:
我测了芯片管脚,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保护二极管,并且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得压降为0.7V,但是PDF上有推荐用外置蓄流二极管,并且也没有对该保护二极管进行详细说明,所以我觉得不加外置的蓄流二极管可能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