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R10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1-09-22):
为什么R9用1K、R10用10K,在这里什么作用呢?可以互换吗?

网友A:
回去看书吧。看明白此电路是干什么用的,再来发帖提问。

楼主:
是个复位电路,S5按下是rest出高,断开是出低,电容是上电复位。

网友B:
还是看书明白

楼主:
R9、R10通常是怎么称呼的。是什么电阻,

网友C:
放电时间

网友D:
这也是问题??????分压电阻.不可换

网友E:
肯定不能换啊,当开关闭合的时候RESET端电压={10/(10+1)}*VCC,如果换了RESET端电压就会很低,可能达不到你要的高电平复位效果

网友F:
你的这是高到低电平复位,一上电为高,当电容截止时为低。如果换了,充电时间太快,达不到想要的复位时间。我的理解如此,不值对不?

网友G:
终于发现老前辈发脾气了。

网友H:
实话说这种问题不该问

网友C:
与分压无关,复位电路利用的是电容上电瞬间短路,单片机复位脚高电平复位,然后充满电后复位脚低电平单片机重新开始工作。R9换成10k的话闭合后电容放电时间(CR9)变长,可能无法完成复位功能,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楼主不妨搭个电路试一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C:
电容瞬间短路复位是自动复位,分压是手动复位。看见那个S5没有?S5按下后RESET是R9与R10的分压,高电平复位。对调后手动复位就失灵了。
且对调后RC常数减小,这个是微分复位电路,有可能自动复位也会失效

网友I:
这个复位电路应该是高有效,也就是高电平复位.
R11用于系统上电时向电容充电,达到上电延时的目的,
上电时,电阻两端电压为u(t)=VCC*exp(-t/R11/C)
当u(t)>VOH时,系统,所对应的时间即为上电延时时间。
时间为-ln(VOH/VCC)*R11*C,如果是ST输入,则上电延时时间为-10*10*ln(0.8)=22ms
而R1是用于复位按钮的去抖,防止复位按钮的抖动引起系统的异常复位。
当按钮按下时,电阻R11两端的电压为
u(t)=VCC*R9/(R11+R9)-VCC*exp(-t/(R11||R9)/C)
当u(t)>VOH时,系统复位,如果是ST输入,对应的时间为
t=-ln(0.8-R9/(R11+R9))*(R11||R9)*C=3.12ms
因此,加上R1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持续时间小于3.12ms的异常波形对系统造成的异常复位。
将R11和R9互换,将会导致上电延时时间变短,而且复位按钮无法复位。

网友C:
哇,我那个解释是我以前看到的一个,我也一直以为是那个样子,今天看了大家的解释,明白了。有收获,呵呵。

网友J:
呵,不该问?!我很敬佩那些认真回答问题的人,别管这个问题多么低级。

网友H:
回复 网友J:
不该问不意味着打消提问者的积极性,而是提倡独立思考。

网友K:
不可以互换,注意RC时间常数和电阻分压值。

网友L:
个人感觉,能够对这个电路有比较深刻理解的,也是大侠级别的,小弟菜鸟,就不知道如何分析

网友M:
可以互换,看mcu的复位要求,如果复位脉宽要求时间较短低于RC时间没有影响,否则就不稳定,互换后按键会失去作用,因为分压比不可能低于0.7V的电平。

网友N:
11L很详细。

网友O:
晕死,如果这样的问题都不能通过自己的基础知识和对单片机复位的需求分析出结论,最好还是别吃这碗饭了。

网友P:
LZ不是好学生啊

网友Q:
好好看看RC电路的零状态相应

网友R:
这个电阻,分压电阻

网友S:
换后 按钮就没用了
不用按钮就可以换

网友T:
LZ也可以搭一个电路看看实际效果啊

网友U:
单片机上有  毕业答辩老师也会问的哦...

网友V:
前辈们好好回答, 初学者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W:
支持提问的人。。。。。

网友X:
我也想发火,楼主你为啥会想起要换?

网友Y:
现在互联网发达了,很多学生做作业都上网来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