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磁芯如何把E和I E和E捆绑在一起谢谢 !!!

楼主(2011-09-22):
绕好线,放进骨架之后,如何把E和I E和E捆绑在一起
谢谢 !!!!

网友A:
通常小磁心是用与磁心等宽的胶带环绕磁心绕两三圈。
较大的磁心往往另用紧固件压住。

网友B:
用胶水粘的吧

网友A:
有用胶粘合的。
但两铁心接触面上不可避免有一层胶,胶有厚度,相当于加了个气隙。所以用胶必须特别注意,让胶的厚度尽量小。

楼主:
结贴
给分
谢谢maychang和gaoh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