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线束干扰原车收音机

楼主(2011-09-22):
一汽车导航产品,导航声音通过1W 8Ω的小喇叭输出,测试时发现:输出到小喇叭的两条音频线束,会干扰原车收音机FM90.2MHz(噪声时大时小,时有时无),检查过音频线束没有做屏蔽,音频线束剪短,效果好许多。于是自己找了2芯的屏蔽线,替换原来的两根音频线束,噪声还是有。我屏蔽线是直接把线束外包的铜线接地,请教:音频线是怎么屏蔽的,我的接法是对的吗?有没有更好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可以试试在音频输出端加个低通环节。

网友B:
会不会是天线没处理好, 汽车都是走2苡线到喇叭的也不见得会

网友A:
通常输出是不会干扰天线的,除非是D类放大器,此时要加合适的低通滤波器,当然也不排除是天线回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
3# jrcsh 天线是原车的收音机天线啊,应该没有问题。即使天线设计有问题,也改不了,因为是原车的系统。我只能改我的板子啊

网友A:
所以先试试滤波,另外注意电源的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