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问题,关于69P24内部上拉的问题

楼主(2011-09-22):
这颗芯片也用了一段时间了,最近做产品测试程序的时候才出现了问题。问题:
芯片上电初始化,设置端口(我用到的是PB0口)为输入上拉,端口置1。外部无上拉电阻。悬空端口,理论上设置完成后检测到的信号应该为高电平信号。但是实际是在上电200ms左右的时间内检测到的是低电平信号。不知道内部上拉设置有效时间需要多长呢?

网友A:
PB0是高压烧写口,open-drain的,没有寄存器设置上拉

楼主:
谢谢,是我疏忽了,原来端口留做它用的。后来有改动就直接拿来用了,忘了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好小气啊,一分都不给

楼主:
本来就没设置给分怎么给……: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