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设计

楼主(2011-09-22):
输入的是正负300V的脉冲信号,如何稳压到正负5V的信号,直接利用稳压管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
如何上传图片

网友A:
脉冲信号的驱动能力如何?正负5V电源的输出要求又如何?

楼主:
采集的脉冲信号的电压范围为mv级到300v之间,需要对采集的信号进行处理,这种情况,输入到运放之前要做限幅,这种限幅电路改如何做?

网友B:
最简单的限幅电路是电阻(线性)与稳压管(非线性)串联。

网友C:
600.001这个就是你需要采集的一个最小分辨率。你可以直接采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如果确实是毫伏级别的信号需要采集,并且高压时候又有300V的画你需要的AD至少分辨率需要到18位!如果单纯的就是给400V的东西限压稳定直接加稳压管跟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的电路做了两档,大信号采用电阻分压进行衰减进模拟开关,另一路直接限幅后进模拟开关。问题出在两路信号之间的隔离如何做,现在两路之间用的是51欧电阻,出来的结果大信号路也受到限幅稳压管的影响,脉冲被限幅到十几V了。这个电阻由于是信号通路上的,换太大了信号衰减大,很是矛盾,还没想出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9楼:
不把图贴出来,谁能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谁能知道你“现在的电路”是什么样?

楼主:
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D(2011-11-27):
看过,最近小弟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E:
2# caiwenwen355 点击添加附件,然后把附件插入到帖子就可以了

网友F:
看不懂呀

网友G:
36位AD不用稳压。

网友H:
采集的脉冲信号的电压范围为mv级到300v之间,需要对采集的信号进行处理,这种情况,输入到运放之前要做限幅,这种限幅电路改如何做?
引用 楼主:

原来说的是稳压,现在说的是限幅。如此等等,都不妥

网友I:
正在寻找,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