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下载程序时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1-09-22):
Programming target (22365 bytes, 1 range) ...
- RAM tested O.K.
- ERROR: PC of target system has unexpected value after blank checking. (PC = 0x200000B8)!
---------------------------------------------------------------------- Registers -------------------------------------------------------------------------------------
     PC   = 200000B8
Current: R0   = 20000418, R1   = 08000000, R2   = 00001600, R3   = 0000F800
     R4   = 20000000, R5   = 0000F7FC, R6   = 000000FF, R7   = 20000121
----------------------------------------------------------------------------------------------------------------------------------------------------------------------------
- ERROR: Failed to program target
初学STM32,以前也没有用过Jlink,怎么回事呀?多谢指教!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提示, 是不是没有选择擦除选项. 或者 boot 引脚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