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精度的定义?

楼主(2011-09-22):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测试技术与信号分析»

网友B:
现在计量上不讲测量精度了,讲测试的不确定度。
分为A类和B类两个评定方法,A类主要由测试的重复性确定,B类看表的不确定度。最后合成。

网友C:
精度的测试需要一个标准设备,把标准设备的值认为是真实值.
测量仪表其他指标还是为了精度服务的.
在过程控制仪表里,精度就不是第一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