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搞过段式低功耗LCD驱动芯片TM1726?

楼主(2011-09-22):
之前调试过这个芯片,搞不定,转搞其它项目,放弃了一段时间.现趁有空,又来调试它,还是没果.请高手出手.
     附件汇编的是我写的,而C51的则是厂家最新的例子(早几天发来).
     仿真器检查I/O设置状态是OK的.

网友A:
厂家都提供时序了.你上逻辑分析仪搞一把就搞定了

网友B:
多看几遍手册自然搞定了
很多人就是喜欢写程序,不喜欢看手册,或简单的看一下就开始写程序

楼主:
问题就在写入元器件地址后的读ack上,老是高电平(但偶而也有低电平的.当然还不能点亮LCD)我用逻辑分析仪查看过,波形是写入对了.
    之前也是这样的,后来我发过一块板子过去,开始时厂家可能也不能点亮的,后来厂家修改了程序,这几天前发过来,说可以点亮了.但我测试过,还是不行.
   首先,可以保正硬件是OK的,如data是双向的,当设为输入状态时,是带上拉电阻的.clk是只能设为输出状态,是不带上拉电阻的.这可在用仿真器时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