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路的输入电阻多少?

楼主(2011-09-22):
希望能过讲解下怎么看电路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谢谢了!

网友A:
输入电阻图中已有表示,就是沿箭头方向看过去,两端子之间的电阻。
当然,必须在电路正常工作时看,而且看的是微变等效电阻,不是直流电阻。

网友B:
第一个是2R1,解释很麻烦,差模阻抗,一下子还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第二个是(R1+R2)/2,这个好解释,共模阻抗,运放输出一直是0V,相当于接地,运放输入是高阻,相当于2个电阻串联后并联。

网友C:
3楼的共模输入阻抗说的好像不太对,负反馈臂的阻抗不是这么算的

网友D:
差模输入,运放输入端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