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09-22):
伺服驱动在使能后,没有转,但编码器有脉冲反馈。。。这个是怎么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想必是小的驱动输出, 导致电机细小抖动引发编码器信号了

楼主:
但是我只是把他励磁了,没有上位机的任何输出,怎么驱动会输出呢。。。

网友B:
刚性调软一点,驱动器的编码器分频输出分辨率低一些或许有好处

楼主:
那个刚性调节是没有用的,不过电机带动的是大负载,但没有出现抖动

网友B:
用的什么接收芯片呢,要不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首先在伺服驱动的监控显示中发现有脉冲反馈。。。

网友C:
机械振动、电磁干扰都会导致该现象:
对于前面的情况,需要程序里面加入滤波器算法,如果机械还有共振频率,需要加入陷波器;
对于后面的情况,需要编码器接线实现良好的接地与屏蔽;

无论如何,从编码器接受到的信号需要另外的数字处理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