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选项放在那里

楼主(2011-09-22):
FLASH有两块区域:一块是放程序,一块说是类EEPROM使用,那么代码选项放在那里呢?

网友A:
DATASHEET里?哪个?

楼主:
SH88F516的DATASHEET

网友B:
什么叫放在哪里?

网友C:
对于用户来说直接选就行了。

网友D:
物理上是在info区

网友E:
ls说的对,是info区域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F:
info区时哪个区?有什么作用?

网友G:
info区时哪个区?有什么作用?
引用 网友F:

就是放代码选项的Flash 区域

网友H(2011-12-14):
代码选项怎么设置呢?

网友H:
代码选项怎么

网友G:
直接在设置里面选择,你可以下载http://www.sinowealth.com/ftp//E ... App.Note%20V2.2.pdf
里面有一些入门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