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逻辑问题

楼主(2011-09-22):
(无正文)

网友A:
仍然表示反相。

网友B:
低电平有效

网友C:
负输入及低电平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S1这个信号,为什么要反相两次(并没有改变逻辑状态),为什么不直接到后面GS门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小圆圈还有没有取反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解释下“负输入”的含义,是下降沿?是低电平?还是“负值电平”呢?

网友D:
低电平有效使用上面的横杠表示的吧
圆圈好像是取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没有取反的意思。
比如有的芯片有CS脚(片选,chip select)是低电平有效,它的意思是如果这个脚是低电平,则这个芯片就被选中了,就能工作了;如果是高电平,芯片就不工作。
就是说要实现目的,需要给的输入信号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没有取反的意思

网友E:
表示逻辑门“里边”和“外边”是反着的。

网友A:
奇怪,“取反”和“低有效”不矛盾啊?
高有效取了反,不就成了低有效了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倒也是

网友F:
一般带点的就认为其是“负逻辑”即可。

注:
正逻辑,1——高电位,0——低电位;负逻辑,1——低电位,0——高电位。

楼主:
“取反”和“低有效”应该没有什么矛盾,但我的疑问主要是:输入信号有时侯为什么需要经过两个反相器给后面的电路,而不是直接输入后面,(比如下图所示)直接按红线接就是了,还会省掉四个门呢,到底是怕输入信号驱动不了后面的门,还是有别的原因,很想看下这些电路的内部实际电气图,可是找不到呀。。疑惑中。。。。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制造工艺的需要。
常见芯片电路中有这样的结构

用两级反相。

网友F:
有时插入一些“门”的目的在于延时。

楼主:
感谢maychang,hwm,近期发现连续两次反相这种非常多,先存疑以后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