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降压中的输出尖峰如何减小

楼主(2011-09-22):
12V转2.8V,5A
输出的波形如图1(100MHz示波器,20MHz带宽限制),除了有纹波外,还有尖峰。
尖峰展开了如图2所示。
先以为是测量问题,把探头帽摘掉,靠近了输出端测量,结果基本一样,输出端已带电容。
请问,这种输出尖峰可以减小么?通过何种措施可以减小?谢谢
通过RC吸收减小SW节点的尖峰会减小输出的尖峰么?

网友A:
用LC电路会比RC效果好

楼主:
DC降压,使用的LC滤波
我说的RC是指SW节点处的吸收电路

网友B:
推荐BL8519--降压DC-DC。

网友C: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269513-1-1.html

网友D:
一般这种纹波,需要注意一下看输入输出可有电感磁珠之类的,短路试试看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用陶瓷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