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问题

楼主(2011-09-22):
我编程编到一半,才发现RAM只有256B和一个外部256B 请问有办法直接访问外部RAM吗!

楼主:
我用的C语言,要内外RAM加起来才可以将就的用

网友A:
判死刑了;P

楼主:
晕,不会吧

网友B:
89s52 单片机用C语言的  XDATA定义就行了吧。

网友B:
其它单片机的不怎么清楚

网友C:
汇编:MOVX A  ,@DPTR           MOVX  A  ,@Ri
C语言: xdata定义

网友D:
哪款单片机?  如果用C编译器 建立工程时 选好芯片 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D:
对地址超过256B的变量 访问时 编译器自己会用 类似
MOVX A  ,@DPTR           MOVX  A  ,@Ri
8楼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