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一个汇编程序分在多个文件里吗

楼主(2011-09-22):
IDE66可以把一个汇编程序分在多个文件里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的啊。最后就看你如何连接起来了。

网友B:
你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C:
能够的,可以定义很多宏在其他文件里面,然后主程序调用

网友D:
用INCLUDE加进来就行了.

楼主:
好像不行,我试了

楼主:
把子程序放在同一个文件里就可以,把它放到另外的以.asm结尾的文件里,就不对了

网友C:
程序一直都是在这个文件里执行不会到主函数在的文件?

楼主:
我在主函数文件里也用INCLUDE加进来了。

网友E:
INCLUDE的都是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的文件,才能包含

楼主:
文件就是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啊

网友F:
MPLAB行,你这个不知道

网友G:
将所有RAM定义放在一个头文件里,所以的asm文件都include这个头文件

网友G:
但是要注意几个问题:
1.ROM BANK:跨BANK调用的话,不能使用call和rtni,只能用jmp
2.如果有表的话,要注意该表不能超过x00H~xffH的范围,也就是说假如该表起始位置位于61AH,那么这个表最大不能超过6FFH,也就是说表最大不能超过256。因此需要对表起始地址进行设定 ORG
3.由于将程序为几个asm文件组成,所以如果要查看每个子程序所在地址,需要用文本编辑器打开list文件来查看

网友H:
应该可以吧,
先试一试简单的,将原程序中的一个子函数,独立出来,命名一个.asm文件,然后,原来程序里include进来。
独立出来的.asm文件也要include包含单片机信息的头文件,原来程序里可以再弄个extern+(你独立出来的子函数的标号或者说函数名)申明一个外部函数看看,可行否。   独立出去的程序用到的变量什么的注意一下,有必要申明的就申明下。

网友I:
应该可以吧,学x86汇编的时候都可以
可能规则会有些区别吧,去找相关的说明文档看看咯~

楼主:
我还以为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

网友B:
能啊,主程序调用

楼主:
哦,可以,自己失误,呵呵

网友J:
打开要合并的工作簿,使用编辑菜单下"复制和移动工作表"命令,在对话框中将工作表移动到另一个工作簿中。

网友J:
当然也可以先全选工作表,然后使用本命令,一次移动多个表。

楼主:
嗯,明白了,多谢大家,结贴了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