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楼主(2011-09-22):
(无正文)

网友A:
不放过一个警告,一定要查出原因才会下载程序至片子中。

网友B:
选3是必须的。 不过,如果确定是绝对不影响程序稳定性的可以忽略,比如给复位脚相关的上拉寄存器的位写----还有其他位可写

楼主:
:Q:Q俺以后也一定这样做。。。

网友C:
3.不放过哪怕一个警告,一定要查出原因才会下载程序至片子中。

不过中间调试时有些暂时不用的变量产生的警告不管他。

网友D:
有警告发生必须去弄清楚为什么,否则不能保证代码的质量。

网友E:
绝对必须弄清警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