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请问_nop_(),_push_()是在哪里实现的? 不是问怎么使用

楼主(2011-09-22):
(无正文)

网友A:
在INTRINS.H里

楼主:
不是问它的头
我是想问它的实现

网友A:
#include "intrins.h"
_nop_();//把它看到一个函数来调用它啊,相当于汇编中的nop了

楼主:
我汗!!!
我不是不会用它
我会用它

我的意思是  它的实现在哪里?
它的 汇编代码或者 C代码 在哪里?
我想知道它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你编译成功了,看反汇编就可以看到代码了。是由编译器实现的

网友B:
貌似是动态链接库。

楼主:
那我们可不可以模拟它的实现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写出类似功能的函数么
比如, 我想让 _push_()函数不再限制参数必须为SFR

楼主:
首先,_push_()是个内联函数
如果我用常规方式写个类似功能的函数编译成库的话
用起来它还得lcall/ret
能不能做到_push_()那种程度呢

网友C:
你自己写一个命名一样的函数,就会使用你的函数了,不会去连接库里的函数了

楼主:
不管怎么样  只要写成函数的格式
它总是会 lcall/ret
比较浪费

换个说法, 可不可以像写宏一样, 随意的在C代码里面插入汇编语句
或者类似的效果, 总之起到内联函数的效果
本来在C里面插入汇编还得开SRC, 还得写#pragma asm
_push_()也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就很方便
重点是生成的代码没有多余的

网友D:
_push_是内联库函数,和一般的库函数是有区别的,
执行效率高,直接被替换成一条或几条汇编指令,
具体实现肯定和编译器有关,就是告诉编译器将某个SFR入栈而已,而SFR都是可以直接入栈的
那么就直接被替换成了push xxSFR汇编指令了,不影响其它任何东西,仅影响堆栈

楼主:
那我们可以写内联库函数么
要怎么写?
我想实现类似的功能

用普通函数编译出来的代码很糟糕

网友D:
C++支持内联函数,用inline关键字定义函数即可,声明也行
keil C51不支持

楼主:
我也知道C51不支持内联
所以我才奇怪  _push_()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D:
我也知道C51不支持内联
所以我才奇怪  _push_()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引用 楼主:

都说了是编译器实现的
难道你想写编译器程序

网友E:
不要用汇编的思想来写C程序!
在C的层面,根本就不该考虑_push_()。

真正要想极限优化的话,应该用汇编文件asm/a51,个别语句的话也可以用嵌入汇编

网友F:
怎么有点躲躲藏藏的意思,你用这个_push_()到底想干嘛?说出来也许大家能解决。

因为C语言中,如果不是特殊情况,最好不要push和pop的操作。

楼主:
想有个高效的堆栈
特别是用于中断保护,任务切换
最近在学习RTOS
呵呵

网友F:
任务切换确实需要操作堆栈,你可以参考各00_51_OS的,好像是直接嵌入汇编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