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管哪个开关速率更快

楼主(2011-09-22):
各位高手,三极管和MOS管哪个开关速率更快。
有人说三极管,有人说MOS管,真相在哪里?
请教,谢谢!

网友A:
没有具体型号的比较没有意义。

网友B:
汽车和火车谁快?
有人可能立马说火车快,但是高速公路上汽车未必比火车慢。那还有高铁呢,可是汽车也有布加迪。这样比较意义不大
但是就集成电路上而言的话,应该是bipolar工艺能够做到更高的频率,忽略成本等其他因素

网友C:
LS所言差矣、、、
就分立器件而言,bipolar工艺频率更高。

但是对尖端的集成电路而言,MOS是唯一选择。
intel,amd的最新CPU,都是MOS工艺的。

网友A:
所以必须要有比较的前提,泛泛而言没有意义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No,no,no!你举的例子都是数字芯片,频率3GHz以下。目前但还有一大类IC是射频IC。
”但是对尖端的集成电路而言,MOS是唯一选择。”
这句话应该改为“对尖端的数字集成电路而言,CMOS是唯一选择”可能更对一些
那些数字IC之所以只能用CMOS是因为功耗和集成度以及成本的关系。
而RFIC很多是模拟的,集成的晶体管不是太多,有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成本,而是能否实现,所以会用bipolar甚至GaAs工艺

网友D:
童老的模电中提到过两者的速度差别:三极管快过MOS

但是MOS技术发展很快,此句话早已不适用,而且即使有快过的地方也应该加上条件限制
泛泛去谈谁快过谁,就相当于说电信快过网通 INTEL快过AMD

网友E:
4楼所说,要看历史发展。
MOS工艺芯片,最初比双极型慢得多。典型的就是4000系列与74系列。4000系列功耗小,但速度可不行。后来发展了高速CMOS工艺,形成74HC系列,速度才和74系列差不多,功耗却小得多。不过,双极型工艺又有了新发展,比以前更快。
Intel的CPU是MOS工艺,那是因为集成度和功耗的关系。双极型可以更快,但发热受不了。

所以,chunyang说得对,泛泛而言没有意义的。

网友C:
6楼所言也有道理

目前最快的集成电路不知到了几十G?

网友F:
开关有多快应该是IBM才知道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C:
No,no,no!你举的例子都是数字芯片,频率3GHz以下。目前但还有一大类IC是射频IC。
”但是对尖端的集成电路而言,MOS是唯一选择。”
这句话应该改为“对尖端的数字集成电路而言,CMOS是唯一选择”可能更对 ...
引用 网友B:

抬个杠:我用的CPU就是3.2GHz的,这个频率上,必须按照模拟电路来处理了

楼主:
受教育,要看具体型号才能比较!!

网友H:
6楼所言也有道理

目前最快的集成电路不知到了几十G?
引用 网友C:

今年Razavi发表了一篇300GHz 基于65nm CMOS工艺的振荡器

Fundamental oscillators prove the existence of gain at high frequencies, revealing the speed limitations of other circuits in a given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esents an oscillator topology that employs feedback from an output stage to the core, thus achieving a high speed. The behavior of the proposed oscillator is formulated and simulations are used to compare it with the conventional cross-coupled pair circuit. Three prototypes realized in 65-nm CMOS technology operate at 205 GHz, 240 GHz, and 300 GHz, each drawing 3.7 mW from a 0.8-V su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