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之间时间测量技术

楼主(2011-09-22):
给大家出个问题:
如何测量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可以想到几种方法?

网友A:
先交待你的系统情况。

网友B:
去整个秒表

网友C:
半个周期

网友C:
不规则看你的系统

网友D:
测量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当然用测量时间的方法。
比较短的时间(例如数十us到数百s),可以用计数器对已知频率信号计数,两个脉冲一个作为开门一个作为关门。
更长的时间最好借助于时钟。

网友E:
取决你两脉冲间隔的时间

网友F:
以高电平有效为例,两次翻转的时间如何进行测量的技术应该就是楼主想要的技术

网友E:
两次上升沿之间的时间或者更好

网友G:
用计数器啊,有测时功能

楼主:
少说了一句,同时要保证精度和低功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楼主:
低功耗的精度不够;精度够了吧,功耗又上去了,最近看了一个TDC-GP1的时间转化芯片,不知道价用过没有?用过的话,可否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