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翻译

楼主(2011-09-22):
                                 接收模块损坏,使用一个新的接收模块替换,发送模块要给这个新接收模块通讯,英语上是teach in,请问翻译成中文是什么?专业术语叫什么?

网友A:
给出完整上下文。

网友B:
需要上下文才能准确理解,相同的单词或短语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翻译。

楼主:
两位,如果不提供英文,我们只是从电子角度来考虑,无线通讯中,发射板向接收板通讯标识,这个过程叫什么?也可以认为发射和接收板是第一次通许

网友A:
这个跟协议有关,比如遥控信道需要对码,自动组网的需要分配地址等等,但跟你的问题显然无关,至少从你给出的孤立信息上看是如此。

网友C:
单从你给出的这个过程推测,我们可以通俗化地说成“接收模块学习”或“握手”或“注册”。
你应当给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即这个过程中发送模块和接收模块究竟进行了什么操作,双方有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B:
“学习”“对码”“握手”的目的一般都是确保一对一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