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请Lee老师给大家鼓鼓劲

楼主(2011-09-22):
感觉坛子里学习LOOK的人不是很多,主题:最新版LOOK程序包及例程包汇编(2011.7.24)例程下载量都是八十几次。

请Lee老师给大家鼓鼓劲,讲讲LOOK与其他RTOS的优缺点,然咱憧憬下LOOK的美好未来,鼓足干劲,努力学习。

下面有请Lee老师。

在Lee老师发言之前,请大家保持安静。嘘,不要灌水……

网友A:
老师应该给一些例程和说明文档

网友B:
基于LOOK的应用程序架构:
+------------------------------------------------+
|                  application                   |
+------------------------------------------------+
   |            |              |              |
   |            |              V              |
   |            |      +---------------+      |
   |            |      |  middleware   |      |
   |            |      +---------------+      |
   |            |         |         |         |
   |            V         V         |         |
   |         +---------------+      |         |
   |         | device driver |      |         |
   |         +---------------+      |         |
   |            |         |         |         |
   V            V         V         V         V
+------------------+   +-------------------------+
|  sfr definition  |   |          LOOK           |
+------------------+   +-------------------------+
         |                          |
         V                          V
+------------------------------------------------+
|                  hardware                      |
+------------------------------------------------+

LOOK本身已基本定型,目前正在做SFR定义的工作,工作量比较大,需要非常细心,并且有些标识符(Identifier)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

网友C:
其他工作都基本做完了吗?

网友B:
关于SFR的定义,我的考虑采取的策略是,只要是不同外设的单片机,都为其定义一个单独的头文件。这样做的好处是,编译时就可以检查出这款单片机的外设是否可用。

不同外设,并不只是某个外设(UART, SPI, PWM等)的有无,而是要具体到其中SFR的不同。例如:nuc1xx的UART,某些型号有485功能,那么这样的UART之间的不同也算是不同的外设。

这样的想法起因于QQ群的“xukaiming(15330302)”网友,在nuc120re3an上使用了TCSR.CTB,而他没有注意到TCSR.CTB是Low Density Only的,nuc120re3an并没有这个功能位,下面是QQ群的记录:
xukaiming(15330302) 17:59:02
    TIM2的CTB无法写入,
xukaiming(15330302) 17:59:05
    120R3AN
......
John Lee 18:00:29
    nuc120re3an没有CTB。
xukaiming(15330302) 18:00:51
    我丢.....
xukaiming(15330302) 18:00:56
    咋办啊
......
xukaiming(15330302) 18:01:19
    不会吧.这个手册误导我?
xukaiming(15330302) 18:01:54
    不是说支持的么?
John Lee 18:02:53
    low density only
xukaiming(15330302) 18:02:57
    吐血啊.这么郁闷
......
xukaiming(15330302) 18:04:18
    吐血啊.什么垃圾啊 ,低密度支持高密度反而不支持
......
xukaiming(15330302) 18:06:46
    哇.....呜,命苦啊,要挨批了,这么重大的错误
......
xukaiming(15330302) 18:11:28
    车**蛋的东西,下次不用了
xukaiming(15330302) 18:11:49
    还是用回STM32

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不熟悉芯片的人(初学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不是都在强调“用户体验”吗?这个问题其实对新唐m0的“用户体验”,起到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 如果用户在编译时,就能发现问题,用户就可以及早采取措施。

有网友说了,那人看数据手册也太马虎了,我说不能怨用户。新唐的TRM本来质量就不高,用户看错了,是很正常的,厂商总要想办法,把能够做的、方便用户的工作,都做完了,才能说是“尽力”了。

楼主:
可以理解为LOOK是专门为M0、M3定制的RTOS,且不需要移植的,创建工程就像使用库文件一样简单,是吗?

网友B:
是的,这是LOOK的设计原则之一。

但LOOK绝不仅仅限于M0, M3。应该是为具体CPU定制的RTOS内核,所有设计都是针对该CPU的特点,从头开始,不变的只是“面向对象”的思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理解。那岂不是要为每款CPU设计LOOK,那这个工作谁来做?那使用LOOK要付出多大的成本,或多少钱?

楼主:
还有以下疑惑请老师解答。

1Q:学习LOOK需要哪些基础?
  A:
C++基础,在C的基础上学习哪些部分??
RTOS的基础,没有接触过RTOS,推荐看哪些书籍,理解哪些概念??

2Q:学习LOOK从哪里入手?
A:
   1.先看初级例程,补充C++基础,熟悉LOOK;然后学历RTOS知识,再学习LOOK
   2.还是,先学习必备的C++基础和RTOS概念,再开始学习LOOK
   3.或是,学习例程的同时补充C++,通过学习LOOK学习RTOS的思想(这个估计得LOOK的文档比较全面,且开源吧)

网友D(2013-10-11):
有M3的例程么?

网友E:
我也想用LOOK FOR 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