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跑飞的疑惑…

楼主(2011-09-22):
经常写程序时会出现程序正常运行一会就飞了,(特别对于有些,可能跑十圈会飞的,可能一百圈会飞的)~没有按键输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额。是驱动问题?硬件问题?全局变量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先阉割程序 保留框架
然后慢慢找出 在哪个地方飞
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B:
应该是结构问题
下面的程序本身永远不可能跑飞
        while(1)
        {
                task_a();
                task_b();
                task_c();
                ......
        }

网友C:
看看中断进去后关了没,有没有关了没必要的中断。。。

网友D:
米有遇上过,不过值得注意!;P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现在也比较迷茫!

网友F:
C程序还跑飞,真牛。不过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可以注意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