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夜的,砍一下飞思卡尔 蛋骗** 请教二姨家前辈

楼主(2011-09-23):
纠结到无眠。
看几天也没看懂飞思卡尔的蛋骗鸡,程序和内存还有E2空间被分配的那真是一个另类。中断矢量定义到最高处,看着晕啊:Q 。

飞思卡尔有啥过人之处吗?(相对于PIC来讲)望前辈指点.

网友A:
外设不错,还有就是耐操,所以汽车电子上用得比较多。

网友B:
中断向量定义最高处是高明之处

网友C:
飞思卡尔一般都用在比PIC的更高级一点的应用上,汽车电子用PIC的还要大于飞思卡尔的

网友B:
飞思卡尔一般都用在比PIC的更高级一点的应用上,汽车电子用PIC的还要大于飞思卡尔的
引用 网友C:

FSL才是第一大汽车MCU供应商

网友C:
当然我也没有确切证据说明哪个用量大,你有把握?